wd一体化硬盘的数据恢复问题

楼主(2013-06-16):
如图所示, 因为是mini  usb接口,无法跟xly终端相连

在罗工的帮助下,经过改装连接线路如下:

经改装连接出来 四根数据线,三根接地线,一个5V供电后
连接xly 有时能从硬盘装入,有时bsy 一直忙,无法就绪

后来在一个朋友的接醒下接上mini的连接线后 能正常从硬盘装入了,备份固件发现有两个模块错误

从云下载上找到两个同固件版本的写入固件,这两个固件也是无法写入,提示写入失败

经过检测试坏道,发现都OK  ,且扇区查看硬盘也有资料存在

现在的问题出来了,现在要把资料导出来了, 我用我改装的这个直接接到电脑,就是接上sata 数据线及 电源线。
发现我硬盘还有这个待恢复的硬盘一起都不认了。
也就是说这样根本没办法拷出资料了。
大家帮我支支招。
感谢!!

网友:
莫非电源接口上多了两个供电的原因?那上面有 3v  5v   12v   但是我只是接的  5V哦,另两个是空置的。

网友:
首先你要断开原差分线的4个电容,再接SATA总线。还有差分线两两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要求,你这样改肯定是不稳定的,最好是两两绞在一起。

网友:
没见过这种硬盘

网友:
数据的四个电容是取走了的。 这四根数据线两根拧起来对吧,分不分哪两根拧起来了呢,谢谢,我试下去。
正常这样接好线是可以直接接主机拷资料了吗?

网友:
我去查下电路图看下,哪两对是差分了,谢谢版主,有结果我会发上来的

网友A:
兄弟那软件在哪搞的啊,可否告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那软件在哪搞的啊,可否告诉下

这个是效率源软件

网友B:
在效率源检测都正常了,应该能认到盘了,进MHDD看看。

网友:
接口改好了,应该是直接就可以接电脑拷贝数据(关键的地方没有坏道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效率源检测都正常了,应该能认到盘了,进MHDD看看。

问题是有点奇怪呢, 数据线上一接上这个改接的硬盘,哪怕电源不接,另一个硬盘就一起不认盘了。我今天再找时间换线试下

网友:
此硬盘的数据因为客户不做了,直接归还给客户了,
多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就是出在我飞的连接线上,用原装的数据线接到硬盘上面应该可以解决此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