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370G显示器白屏求助

楼主(2013-06-16):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P2370G显示器,白屏,反映很长时间了,反反复复的,有时好有时坏,拿来时一直白屏,拆开后重新插拔线后正常了,但看坛子里说这板子要飞线或者换管子,要么过些日子还会白屏,于是随便飞了一根线给屏供电,现在的问题是:先开显示器待机后再开主机的话有时屏没反应,只能把屏重新启动才能用,还有就是这样一直能用很久也不白屏,可不敢给客户啊,不知道这问题如何彻底解决,求大侠们帮帮我,看看这板子要飞线还是要换哪几个管子才能解决~~~QQ:502928130

网友:
发个图片看一下是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主要是白屏,关键现在拆完重装后不白屏了,在我店里放着什么事都没有,因为是通病,所以不敢给客户,因为问题没彻底解决.好多人说得换管子,我不知道应该换哪几个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哈哈~~~~~~~~~说白了,其实是你自己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要知道哪里的问题我就修好它了,现在不确定是屏线松的缘故还是管子的毛病,反正机子正常了,能用多久谁也不知道~~~

网友:
郁闷,我这有台也是时正常时不正常

网友:
请大侠出来指点,顺便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