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焊接

楼主(2013-06-16):
在主板上面接根线,元件太小,用焊锡丝怎么焊也粘不上去,有没有前辈指点下方法

网友:
比如一个电容吧  有1 2点,你先把其中一点焊在主板上  另外一点用漆包线连啊,如果温度太高不好上焊锡的话可以把烙铁温度适当调低一点

网友:
这个东西要多练练。

网友:
先上点锡 镊子夹着 放好了 风枪一吹 完事 反正我搞不定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