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ITV40830DEX客户说电压低

楼主(2013-06-16):
长虹ITV40830DEX客户说电压低现在开机屏显是花的,

网友:
长虹ITV40830DEX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60521&extra=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60521&extra=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60521&extra=这个驱动板要多少钱,哪家有货

网友:
是不是这个驱动板出问题了,有哪位师傅帮我指点指点明路,在图上标记一下让我测下那里

网友A:
你不先量量输出电压吗。24V,12V,5V,感觉是逻辑板问题吧,长虹逻辑板都好贵得

网友B:
量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不知道你那各路输出电压怎么样?

网友:
像TCOM板问题哦

网友:
声音,按键,灯管一切正常.就是图像很花,待机时全蓝色又正常,当有信号输入时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先量量输出电压吗。24V,12V,5V,感觉是逻辑板问题吧,长虹逻辑板都好贵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先量量输出电压吗。24V,12V,5V,感觉是逻辑板问题吧,长虹逻辑板都好贵得

此问题已经解决是屏参的问题,我现在调好了,谢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是屏参的问题,我现在调好了,谢谢你们的回答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052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供电正不正常

此问题已经解决是屏参的问题,我现在调好了,谢谢你们的回答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052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