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电压

楼主(2013-06-16):
+12V电压为13.44V +5V电压为4.87V,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电源的电压时正常的吗?

网友:
检查+12V的取样电阻(12V输出到7500的1脚的电阻),看阻值是否变大了,同时更换一下5V的电容看电压有没回升到5V以上。上述检查完仍未正常则可把取样电阻想法减少2K的阻值,再测12V的电压来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