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Y530内存供电不输出

楼主(2013-06-16):
手上一台Y530, 3.3V 5V 1.1V都有输出,只有内存供电1.5没有输出,内存供电芯片ISL6227北桥供电1.1有输出,但是1.5的没有输出,只有0.5V>     芯片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求求

网友:
查芯片的条件啊

网友:
输出欠压  无非是后级短路保护输出 或者开启条件不满足,供电管不良等

网友:
查查工作条件吧   可能是新片的问题

网友:
上下管换掉电压输出了,(原上下管测量都是好的)

问题又来了,CPU无工作电压,现在开始查ISL6262工作条件
木有图纸真麻烦

网友:
ISL6262第一PIN 电源好信号好无电
这没图纸怎么查啊
还有辅助供电第15PIN  PG1没电压输出  16PIN   PG2 3.3V正常
想找上拉驱动电压,没图纸不知道又要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