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用电池正常,适配器无待机

楼主(2013-06-16):
联想T400 版号: 版号:MBL3D-7
接到这台机器第一反应就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于是就拆机检查:

打开图纸
保护隔离吗?就重点检查DISCHARGE    .  -PWRSHUTDOWN这两个信号了,正常DISCHARGE应该是低电平,-PWRSHUTDOWN为高电平
经检测:DISCHARGE为低电平(正常)   -PWRSHUTDOWN为低电平(不正常)
打开点位图找-PWRSHUTDOWN信号

再看正面

该信号由U28第24脚发出,经测试有电压,那-PWRSHUTDOWN信号怎么没电压呢,问题锁定了,检查两者之间线路发现有断线

接下来就是接线了

到此问题解决亮机了.

网友:
 秒杀断线了 我勒个去

网友:
恩挺有节奏感

网友:
查一下外接检测的电路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保护隔离断线。

网友:
看你解决真是太简单了。。。。木法活了

网友(2014-03-18):
楼主水平真牛,慢慢向你学习啊

网友:
我去  秒杀断线问题

网友:
水平可真高呀

网友:
看图纸是PWRSHUTDOWN这个信号是去EC的????U61是OUT ? 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进了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真够细心的,赞一个。

网友:
保护隔离吗?就重点检查DISCHARGE    .  -PWRSHUTDOWN这两个信号了,正常DISCHARGE应该是低电平,-PWRSHUTDOWN为高电平。。。。。。这些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