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3-06-16):
 是这样的   本人是刚学了几个月的维修  但是还是只小菜鸟  想请问各位大侠  之前遇到过一些主板  就是CPU的供电 内存供电 VTT供电都正常(大师 我只知道 VTT供电  但不知道具体 如果可以   劳烦大师给个解答 谢谢)  可就是不跑码   听几个师傅说  有供电 不一定就会跑码   要看看有没有复位  哦  原来不是有供电就正常啊    你去请问大师  这个复位 应该是怎么个查法呢   听说是PCI的B16   还有IDE的第一脚?  还有复位针脚  ??? 那IDE第一脚是那个方向呢   我知道IDE插槽有一边是一个缺口的   菜鸟弟弟就先问这几个问题哈  麻烦各位大师了  谢谢

网友:
pcib16脚是时钟电压,a15脚是复位,

网友A:
你上淘宝网上有卖成套测试卡的(台式机或笔记本的),那上面有测试点,不能特殊记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淘宝网上有卖成套测试卡的(台式机或笔记本的),那上面有测试点,不能特殊记意的。

好的  谢谢大师提醒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