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联想F41M,充电器不能开机,电池可以开,飞线问题。

楼主(2013-06-16):
联想天逸F41M,965集成主板,用电池可以开机,一切正常。但插上充电器,不能充电,卸下电池,不能开机。充电器及接口正常,明显是充电器部分电路的问题。
找到图纸,按线路排查,发现是PR9断路,如下图:

此处应该走的是夹层暗线,请问大神们,最好的办法是否飞线,如果飞线对线材有什么要求,飞到哪里合适?
新手小白,敬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找个10k电阻换上不得了?

网友:
从PR10的 VIN那一端接过去就行的  线的话最好是专用的漆包线  没有的话 台式机IDE的排线用其中一股就行

网友:
P这个机子的充电芯片容易坏,请注意

网友:
PR9 这里有19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从VIN 保护隔离公共电压端飞线到PD3这个电压保护二极管负极看下去掉 PR9这个电压检测电阻

PR9应该不可去的,它给ACIN提供上拉,如果VIN不能上拉,那ACIN还是个低电平啊,EC还是不能检测到适配器,单用适配器还是不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VIN是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吗

VIN插上适配器就产生了,给ACIN 提供上拉,PR9是不能拆的,我个人这么认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VIN就是适配器的主供电电压 吗 这个可以用飞线法 断开PR9这个电阻 来解决吗

我想应该这么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该这么飞。

相互学习,如果说的不对,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没坏,电阻的 VIN端和主电路不通。

哦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