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G5841DZ代换清华同方TFT1780PF显示器电源芯片LD7552BN

楼主(2013-06-16):
此机器为高压进户损坏了电源部分,烧了保险管  桥堆  400V主滤波  场管Q903  电阻R919(0.39R) R912(1K)  场管G极的R917(10R)  连带烧掉电源IC901(LD7552BN),由于没有原型号IC,直接用LD7552BPN代换,恢复好所有损坏元件又检查无误后插电试机,发现背光灯管未亮的时候电源指示灯和5伏 12伏输出正常,灯管亮起后指示灯灭,12伏 5伏电压降到近0伏,随后灯管熄灭,几秒钟后又亮————又灭,12伏5伏电压有————无,周而复始。以为代换的芯片型号不行,又查资料换上SG5841DZ,故障不变,经仔细推敲LD7552BN和SG5841DZ的电路,在SG5841DZ的4脚电阻R916(100K)上并联一只27K电阻,5脚R915(板上是空位)补上一只27K电阻,再试机工作正常,输出稳定,无异响发热现象。以后大伙遇此问题就不用再费劲了,如哪位有更好的更简单的办法欢迎跟帖拍砖,大伙一起学习进步!          附细节图:

网友:
我刚学,改高压,有13V,5V,3.42V接好高压为什么屏不受开关控制,通电就亮白屏,连上信号线也能显示正常 谢

网友A:
一开始你就修好了,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不用换芯片,你把那个0.39欧姆的电阻换精确了,就好了,或者稍小点就行,

网友:
你确定驱动板与高压板之间的连线接对了吗?如果确定,应该是驱动板上的BL-ON信号不正常,常发出高电平或者高压板的BL-ON接收电路问题,一直接通着逆变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你就修好了,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不用换芯片,你把那个0.39欧姆的电阻换精确了,就好了,或者稍小点 ...

谢谢回复,0,39R的电阻我换过两回,都是从旧板子上拆的,质量很好,不是它的问题,其实我一直都在怀疑我买到的LD7552BPN是假的!现在这配件哎————

网友:
看PDF。两个7552主可以换的样。我现在不行的话,用同样的再换。前两天搞两个DB95820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0,39R的电阻我换过两回,都是从旧板子上拆的,质量很好,不是它的问题,其实我一直都在怀疑我买 ...

不是换这个电阻,你并上一个,让电阻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