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3A加风嘴植球15秒完事,请问这种失败率是多少?

楼主(2013-06-16):
刚买的853A,出风口直接套个BGA风嘴,待植芯片用钢网固定好珠后直接开到275度,10几秒就好了,感觉挺好,不知道这样搞靠普不?

网友:
这样吹 核心受的了吗?

网友:
我晕,什么方法都可以想出来,哈哈

网友:
天下万物都有他的原理,围绕他的原理可通过N多方法达到目的,只要达目的,他就是好的.

不同的方式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对于同一目的,如果采取的方式不同,那么结果也是有差异的,甚至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同的。这是偶总结的人生则理,哈哈!见笑了。

网友:
这样会跑珠不???

网友:
图片呢 !  我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吧!相当于BGA的下部加热吗!不知你加热的同时还用钢网固定吗?

网友:
呵呵!我是用台式CPU散热器的

网友: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硬纸板都可以的

网友:
我就是担心核心有问题才有此一问,不过话说回来,铁板烧不也是核心直接跟板子接触么,铁板烧就不坏核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吧!相当于BGA的下部加热吗!不知你加热的同时还用钢网固定吗?

不用固定,珠不会被吹跑,我只担心核心会不会吹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吧!相当于BGA的下部加热吗!不知你加热的同时还用钢网固定吗?

钢网拿走后加热的,就是pcb上只有锡珠

网友:
AMD的和ATI的应该有点危险吧,你下风口直接这么高吹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钢网拿走后加热的,就是pcb上只有锡珠

我是担心没钢网的话,出风口会使芯片震动,锡球不易移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担心没钢网的话,出风口会使芯片震动,锡球不易移位吗?

风嘴高度足够,853A风力不是很大况且这么多出气孔,不会移位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    上BGA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担心没钢网的话,出风口会使芯片震动,锡球不易移位吗?

默认状态

戴上帽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