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分体式土炮BGA拆焊台

楼主(2013-06-16):
本人不是专业维修,玩这个主要是业余兴趣爱好,看了很多自制BGA土炮,特别是张先生的帖子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在此先感谢张先生啊!有了想法就一直也想做个,但是由于自己工作经常出差,孩子刚两岁有时在家还要兼顾照看孩子,因此就拖拖拉拉直到最近才刚做出来,由于家里留给我的空间有限,自从有了孩子以后俺的空间就被压缩在了只有3平米的阳台,所以大型的设备也没地方摆,就做了个分体式的,下加热是用的碳纤维光波管就是浴霸用的那种,上加热本来是在网上买的那种80*80mm的发热砖,但是后来调试时传感器没接触好直接把发热砖烧了,后来直接买了几根电炉丝自己盘了一个,用着还不错,控制部分就是两个温控器,都是网上淘来的二手货,支架就是学校用的实验支架,测试了几次,正好在矿坛收了个ACER AS5050的尸体,故障是显示芯片ATI1100被吹鼓包了,电脑黑屏,无硬盘无内存,本来主要想要那个显示屏,结果显示屏白屏,尼玛悲催啊!!幸亏是和卖家面交啊!直接电话给卖家,卖家直接把钱退了,尸体就留我这里了,这几天刚把土炮做好,闲着手痒啊,就在网上收了个ATI1100,上土炮换了,直接搞定有显示了进系统也正常,这个有显示的屏是闪屏门的屏。不说了下面上图,有分的给加些分啊!!

网友(点评):
我还没买BGA返修台呢、业余都能搞这水平,让我们这些专业的上哪混饭吃。。。

网友A:
你这可以开公司,研发设备了,我只想说三字:人才啊!

网友B:
最后一张有点象西脸用的

网友(点评):
那个叫(诸葛)烤鱼炉,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
那就是不锈钢托盘啊!200*300的,是我在厨具二手市场买的,和盘子托架是一起的,就不用我做架子了,一共20元钱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可以开公司,研发设备了,我只想说三字:人才啊!

开发我可差的远了,就是兴趣爱好啊!

网友C:
做得挺好的,牛人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得挺好的,牛人一个

谢谢,主要是自娱自乐,成本不高最贵就是那两个温控器了,50元一个,光波管曲线的是15元吧好像,买了两个,结果安装时碎了一个,就又买了个直线光波管,才7元

网友D:
你的两根碳纤维管一根是螺旋的,另一根是直丝的,最好统一一下,两个特性上有一定差异的。建议上加热口上加一个耐高温绝缘线的网,避免出触电事故。

PS:一般直丝的可以任意位置放置,螺旋的不能垂直放置,因为重力作用下会上疏下密,引起发热不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两根碳纤维管一根是螺旋的,另一根是直丝的,最好统一一下,两个特性上有一定差异的。

PS:一般直丝的 ...

嗯,回头换上,买直线的时候就已经买了2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有点象西脸用的

还是张先生厉害一下就能说出这是啥,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卖给我的摊主还问我,你要这东西干啥啊?上加热是用陶瓷柱和云母板盘的,绝缘应该还不错而且比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