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问题,求高手指路!

楼主(2013-06-16):
一块技嘉EP31-DS3L的主板,正常关机后,每次都需要断开电源线后才能正常开机。
否则CPU不跑码,但各大电压均正常,复位信号也有。
已经刷过BIOS了,故障依旧!
我听说82801GB的桥容易坏,是否南桥有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
cpu

网友:
前几天 我也遇到一块技嘉K8板子 每次正常关机后 必须断掉主机电源才能正常开机 客户不修了

网友:
换下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