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运F580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6-16):
    承运F5800进不了系统,PE,安全模式。都死机。

网友:
补充一下。外设都拔了。内存换了。不行。不装硬盘也进不了PE.

网友:
干下南桥 基本上就好了

网友:
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A:
多久没有清理灰尘了???可以试试清下灰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久没有清理灰尘了???可以试试清下灰尘

什么逻辑。。。。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逻辑。。。。郁闷

夏天...很多这种故障的 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