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师弟师傅们帮忙看看这个显卡是什么问题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3-06-16):
  客户拿来一块影驰显卡,型号为影驰战狼d3 gf gt610 pci-e 512mb tc 1gb ddr3 。本显卡无短路现象,开机板子能走码就是点不亮。供电如下:显存供电1.52(正常应该是1.8左右) gpu供电:0.8(是不是这个供电有点偏低?好久没有修显卡了,差点忘记了)pci-v1.05v  客户说他家因为电压不稳就不显示了!!!求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补充下bios损坏会不会导致gpu供电偏低????????

网友:
坐这等呀!!!!跪求呀

网友A:
d3的显存 1.5v不应该低了吧

网友(点评):
DDR5的才是1.5V,DDR3的起码在1.8V以上。你难道就没有测量过?

网友:
显存和gpu同时被拉低,该先修哪个??????

网友:
按我说这些电压都是正常的,你都是靠猜的,没有一点根据,人家DDR5的显存,本来就是1.5V 的。核心供电有0.8V也是可以的, 不能显示或者认不到卡你应该检查接口方面的问题。

网友B:
你还是没看懂,我的显存是3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看懂,我的显存是3代的。。。。。。。。。。。。。。。。。。。。。。。。。。。。。。。。。。。 ...

拜托每个我都是测量过的,我本身也修机器,只是最近好几个月没有修显卡了,有的短时间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托每个我都是测量过的,我本身也修机器,只是最近好几个月没有修显卡了,有的短时间忘了

既然是DDR3的显存,那就应该是1.8V,GT610的显卡是不是那种缩水很厉害的垃圾卡啊,是的话,这个核心电压也不正常。检查一下供电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好的显卡BIOS可以调节核心供电电压的,不过我看你这张卡不应该俱备这种功能,所以BIOS损坏导致电压偏低这一想法可以放弃。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拜托每个我都是测量过的,我本身也修机器,只是最近好几个月没有修显卡了,有的短时间忘了

这个显卡是影驰的,影驰的做工你不知道?????????

网友(点评):
影驰,不就是二线,牌子吗,在工很好吗,也是别人代工的。 和那一些,盈通做工也啥区别,还是一个厂家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是影驰的,影驰的做工你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我一直认为影驰显卡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3的显存 1.5v不应该低了吧

我这个该怎么修

网友:
算了给客户了,还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