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不亮机 MM62重新植株 OK

楼主(2013-06-16):
(图片)

网友:
不亮机就 直接干桥??

网友:
可能就是一些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个板不上电,EC发出了开启信号;南桥没有发出slp信号。南桥的电压都正常,也是重置桥就OK 了;你的这个帖子没有分析故障原因

像这样的老机器搞起来 百分之八十都是桥

网友:
还是帖子在另一个地方

网友:
羡慕 ,bga 设备

网友A:
有点风险,换桥

网友B:
羡慕有BGA的兄弟,同时疑惑的是能挺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羡慕有BGA的兄弟,同时疑惑的是能挺多久。

没准哟    有的也用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风险,换桥

干什么  没有风险干多了不显了

网友C:
   我也有个 机子和你一样的,   楼主机子现象是什么啊,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 机子和你一样的,   楼主机子现象是什么啊,  等等。。。。

电流一会高一会低  不稳定

网友:
这个机子是AMD的,看不亮机,大概看下电流,一般都是北桥虚焊的多!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样啊,我这机子取走了。没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