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脑的高手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3-06-16):
注册时填写完资料,点注册时,网页就出现这问题,不知道是网站问题还是电脑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看图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 你做系统了吗

网友:
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先换个浏览器 不行就 换台电脑试下 看看是不是网站问题

网友:
系统重装,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软件问题,也不一定是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一般这个都是IE的问题,协议乱了,全新安装IE吧

网友:
要不换个火狐或谷歌或OPEN的浏览器看下

网友:
建议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网站或者浏览器问题,先用别的浏览器试试。

网友A:
应该是网站的问题。重新来过或者稍后再来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网站的问题。重新来过或者稍后再来一次。

试过一样,不行

网友:
换浏览器也不行吗?那就换电脑看看,如果,换电脑还不行的话,那就只有注册网站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电脑问题,

网友:
1.浏览器有问题  2.网站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