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楼主(2013-06-16):
     今天接了一台DELL D630机器,客户说是加点不亮,我开机一看电流跑的正常啊!仔细一看原来是暗线。这还用说啊  肯定是上半部分的问题啊    拆开上半部分   经过排除  确定的是灯管的问题,于是换灯管     灯管换好了上机机器亮了高兴地,可是过了一会花屏  再仔细看看上半部分也装的好好的啊!怀疑是主板的问题
       主板拆出来一看 之前人家修过显卡换的也是改良的啊!不过是09年换的啦!   跟客户报显卡坏了人家同意了,换了一个好的《之前拆机的631 老板说是好的》上去机器不亮了,试了试外接花屏,还是显卡啊 ?为了不浪费时间,又换了一个显卡《取得时候有点急不小心碰了一下,也没在意》,做上去之后    试了试故障依旧啊?没办法又换了个新的,还以为这次就OK了,谁知道还是屏亮无显 外接花屏。我都要疯了啊 ?  没办法了只好换显存了    换了之后还是那样?没办法啊   实在是办法啊?
       请给位大哥哥帮帮忙啊 ???指点指点

网友:
多半还是显卡把

网友A:
楼主不要被通病给迷惑了  有没有裸板开机试下

网友B:
D630不要修了,交换主板带改良显卡的也才200块钱,一个631的芯片买买都要不少钱了,LZ如果需要交换可以找我,我有很多D630改良主板

网友C:
D630这个机器就是显卡坏的最多。换全新的吧

网友D:
楼主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可能是显存给你搞虚焊了你试着重植下还有屏线有没有问题。第二630的板子很便宜买个板子得了,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

网友E:
我感觉有可是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D630不要修了,交换主板带改良显卡的也才200块钱,一个631的芯片买买都要不少钱了,LZ如果需要交换可以找我 ...

谢谢拉!跟客户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有可是显存

显存换过拉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可能是显存给你搞虚焊了你试着重植下还有屏线有没有问题。第二630的板子很便宜买个板 ...

哦  白白浪费一上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D630这个机器就是显卡坏的最多。换全新的吧

换的就是全新的啊      快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被通病给迷惑了  有没有裸板开机试下

这个没试,一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