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10B装上CPU+1.05V和+1.8V短路

楼主(2013-06-16):
前一段时间接一台东芝L600-10B,3V5V没有,换电源管理芯片和上管后电压产生,但是开机掉电,查+1.05V和+1.8V短路,之后发现拆掉CPU就不短路了,换另外其他型号的CPU也短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阻值,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有高手看到吗?BD82HM55也换了。不知道是不是装上CPU就会为0,请有本的帮我量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