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显卡正常跑马,插显卡循环跑马,风枪干北桥搞定

楼主(2013-06-16):
这应该算是一个回馈贴,毕竟我也是借助论坛解决的,所以写来回馈论坛,其实不想写的,干了一天,又脏又累,还想打回游戏呢……呵呵……
新手参考,老鸟略过……
接一主机,nf4,3000+u,独立显卡。开机无显示,插诊断卡,循环跑马,讲主板拆出来测试,依然循环跑马,去掉内存,也是循环跑马,插上内存去掉显卡,跑正常25,更换显卡测试,依然循环跑马,可以确定板的问题,由于设备有限,不敢考虑桥,没有bga,于是首先查显卡供电mos管,电容,都正常,内存供电也查了,正常,这下没辙了,压桥试了一下还是循环跑马,由于一直琢磨不准压桥应该的力度,然后家里,九牛二虎之力,不循环跑马了,跑25亮机了,然后反复重启两次正常,难道好了,我窃喜,可是再次重启的时候,又开始循环跑马了,这下确定是桥的问题了。可是没有bga,唯一设备858,网上粗略一查,有成功的,都说成功率低,死马当活马医吧,首先找了一个电源的外壳放桌子上,然后外壳上放了一个主机箱的侧面板,侧面板上放上主板,被桥上放了一元人民币(硬币),然后桥四周加焊宝,风枪头去掉,然后风速3,温度200,高度2-3cm开始加热,逐渐降低高度,然后升高温度300左右,一会下面开始冒泡似的,过一会降低温度200,然后撤掉风枪,待主板温度正常后,上机测试,一切正常。有兴趣的可以试一试!

风枪干桥 LZ牛逼

网友:
都没有用吗

网友:
bga都没,那有示波器

网友:
的确是啥都没有,原来就一把烙铁

网友A:
5元的那种,干维修干了78年了

网友:
管不长的,NF4的垃圾芯片组,无语啊

网友:
感觉还是有用的,不过楼主可能太急了,错字特多,看得好辛苦!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元的那种,干维修干了78年了

楼主多大了,都干了78年了?

网友:
小三十了,一事无成啊

网友:
呵呵,比土炮都厉害!!!

网友:
学习了  今天还 正费个 主板哪!

网友:
学习了,bga好像有点贵

网友B:
错误的维修方法,风枪焊桥只有2个结果1是桥焊报废,2是就算当时可以了也用不了几天,建议用BGA+进口助焊剂加焊,不行再重值桥片 注意温度

网友:
用风枪干桥成功率实在是太低了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误的维修方法,风枪焊桥只有2个结果1是桥焊报废,2是就算当时可以了也用不了几天,建议用BGA+进口助焊剂加 ...

那块板我收了,给客户另换了一块,我现在上了我5000+的u,每天开十个小时以上,差不多十天了,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很厉害  学习了  关键是能抗多久

网友:
NF4啊。郁闷啊。你吹好没用的,还得再坏的。

网友:
最好每天用,这样的不能放着,放段时间就完了。

网友:
不知道可以顶多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