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不认硬盘

楼主(2013-06-16):
那位碰到过这情况啊,BIOS检测不到硬盘,不能启动。但PE进去能识别到硬盘,试过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接口在BIOS下你换过没有?

网友:
BIOS下设置也没有问题,开上10几次,有时候BIOS能认到。再重启了就又不认了。但用PE进去任何时候硬盘都能认到

网友:
搞不懂,你要BIOS里认到硬盘做什么呢?只要能从硬盘引导不就行了么?在BIOS里设置从硬盘启动即可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把!我也有个硬盘出现这问题,当时也发帖询问了,当移动硬盘和从盘都没啥问题,就是当系统盘,连盘都认不到,不过也有几次能认到!索性当移动盘用把!

网友:
谢谢大家修好了,光驱引起的。光驱接口坏了

网友:
只要能做系统不就好了吗?还要BIOS认到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