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同时插上适配器和电池就会大短路!

楼主(2013-06-16):
         客户拿来一个笔记本,是联想SL410K的。说插上电源适配器不开机。单插电池可以。报了价就开始拆机。插上电池和电源就会大短路,这个我也知道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可是,由于本人技术有限,实在是搞不清楚这块的原理。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会是那里的问题。我把图纸传上去希望各位帮小弟分析一下。

网友:
我也不懂电路,很想学这方面得,支持一下

网友:
检查充电芯片信号问题,不然不会打架短路的

网友:
一般是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二个MOS管(下管击穿了)导致的,更换试试看。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理,是隔离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
可以参考下我去年修过的一台机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2686-1-1.html

网友:
现在是单插适配器,充电电路这一块工作都是正常的可以开机。插上电池后就会把20V电压拉低。PQ24和PQ3我都已经换过了。除了充电IC 还没换。

网友:
PQ25和PQ21 我也换过了。

网友:
我现在把PQ3拆下来就不会大短路了。进系统后可以也能认的到电池也可以充电

网友:
PQ3拆下来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