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 飞利浦222EL 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3-06-16):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LED 的显示器,看到是LED的板子心里就慌了 不知该如何下手了,此板输出的12V 5V 不稳定 5V只有3v  12V只有8V多,还会跳动。客户拿过来,拆机见电容暴,欣喜 可是换过之后问题依旧,变压器之前电路一切正常。   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求大侠们给思路,本人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不接负载电压正常吗?检查450V电容和电源IC。

网友:
查反馈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负载电压正常吗?检查450V电容和电源IC。

忘记说了   没加负载 电压也是会乱跳

网友B:
把没爆的也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没爆的也换了试试

谢谢
  试过了哦  不行的呢   头大了~~~ 唉   谢谢

网友:
看下 电源板上面的 稳压二极管 有米有 通的 ?我修好 好几块 都是 二极管 直通的 坏的

网友:
电源芯片,光耦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是抵抗 吸收变压器初级 线圈产生 的高电压作用吧

测得其电压308V   正常的啊

网友D:
没思路就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思路就换板子吧

  是啊    好想修好它

网友E:
换了个光耦 现在电压不跳了   但是 加上驱动板 5V被拉低了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个光耦 现在电压不跳了   但是 加上驱动板 5V被拉低了  唉~~

拉低?  低到多少?

网友:
电压偏低看看负载有没有短路现象,如果没有,就查反馈电路,先查431的R点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说明取样电路正常,光藕,431都换掉,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查前级电路,再不行的话,改通用电路,把电路做到最简化,防止有隐性的元件影响,如果再不行,把变压器换掉(一般不会坏),最后还不行,就是功率下降了,寿终正寝了!

网友:
电源内部没有多少东西 光耦 431 内部IC电容25V47或者100UF 的换掉搞定

网友:
楼主现在输出正常,负载拉低的话 查反馈电路与功率,还是在431之后,

网友:
芯片级维修的最终目的就是修到不能再修为止!

概况的好

网友:
被拉低,首先确定所接负载没有短路,然后电源带不起负载,可以更换更大容量电解电容,还不行,更换大电容,注意,还有一个50v,470uf的电容也更换,它是给芯片供电的,还不行,查反馈电路,还不行的话就用通用模块改,还不行,那就换电源板

网友:
一般换稳压芯片,如果外围元件正常。

网友:
真的是LED的板子么 - -?  怎么会这么厚。。而且电容用这么高的
昨天修了一个变压器有规律的响 跟钟表似的  挂上高压板 就没输出。。 换了变压器居然好了-。-

网友:
电压不稳定一般PWM芯片坏得多

网友:
芯片级维修的最终目的就是修到不能再修为止!

网友:
5V和12V跳变,直接换光耦和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