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s3820t自动上电

楼主(2013-06-16):
求救as3820t自动上电,就是插上适配器后大概3秒钟自动上电0.03A-0.2A-0.03A,POWER SW 供电正常,查EC 供电 ECRST# AC-IN# RSMRST#都正常,可是在没有按POWER SW情况下,EC PIN 105 PM_SLP_M#, PIN21 PM_SLP_S4#,PIN64 PM_SLP_S3# 都会不定时有1.5XV-2.8XV再回到0V, 5-6秒钟循环一次,(按POWER SW  PIN95  KBC_PWRBTN#,  PIN117 PM_PWRBTN#都有H-L-H变化),请问是不是 PCH坏了( BD82HM55)

网友(点评):
有些机器BIOS电池取掉后是自动上电的。

网友:
有可能是挂在桥上的4m bios问题吗?ec bios 刷过 ok的

网友:
PCH BD82HM55 4M BIOS都换了情形一样

网友:
EC  PIN 117  PM_PWRBTN#没有按power sw时是不是低电位

网友:
电池有装上..................自动上电掉电按POWER SW 无效,各组供电(EN)由SLP_S4# SLP_S3#输入,但是SLP_S4# SLP_S3#(没按POWER SW)自动到1.5V-0V反复

网友:
现在问题是待机OK如果按POWER SW, EC PIN117  PM_PWRBTN#会输出H-L-H但是南桥送出的 SLP_S4# SLP_3#电压不受控制乱跳 0V-1.25V--2.3V-0V(反复)不管有无按POWER SW都一样
(ECBOS 4M BIOS  82HM55都换过)

网友:
新发现VCC_CORE待机时竟然有0.75V(没插CPU 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