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装显卡驱动死机

楼主(2013-06-16):
Z460装显卡驱动后用一会就死机,驱动已经换过很多个了,排除驱动问题了,各位有遇到过的吗,是显卡坏了吗,加焊有用吗

网友:
是I3的,CPU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换个系统,到官网下驱动,不行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下载官方驱动试试  重装系统试试   刷BIOS试试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你的板是不是仁宝的NIWE3主板???先看看外观啦。你查下显卡相关的各路供电的电压以及对地阻值,是否异常。还有显存。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