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105小本,无声音。哪位高人遇到过?

楼主(2013-06-16):
海尔X105小本 win7系统 声卡驱动正常,扬声器没有声音,插耳机也没有声音。
据客户说,以前有外放噪音大的情况,后来某天打开再无声音。
驱动方面,用过驱动精灵等软件,均无效。
哪位高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win7

网友:
声卡挂了。。。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
声卡IC挂了

网友:
以前有外放噪音大的情况,现在是不是喇叭有问题哦!测过了吗?

网友:
都没声音,很有可能是声卡GAMEOVER了

网友:
估计喇叭坏了,拆下来测试下

网友:
喇叭坏了不靠谱吧?那耳机应该有声音,耳机跟外放没有关系吧?

网友:
声卡 功放。。。

网友:
喇叭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