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6做完系统,关机再开,提示没有引导!

楼主(2013-06-16):
HP CQ56做完系统,断电再开,提示没有引导!
只要不断电,运行就正常!
桥焊过了,不行!
高手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点评):
秒了,这个和桥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芯片是哪个?找了半天没找着!
修过的兄弟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   测了没有。。

网友A:
没有引导,创建引导记录看看啊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试过有坏磁道不稳定的硬盘能正常装系统,但用起来会掉失文件。

网友:
还有内存也有这个可能啊,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硬盘多一点

网友:
不知道在没做系统前是什么问题 ? 不过楼主可以先把启动项设置成硬盘启动  不好再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  这种问题主板造成的几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不支持。。

装XP WIN7,现象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引导,创建引导记录看看啊

试过了,一断电就一样了

网友:
这个机器BIOS里面就没个什么设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