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3-06-16):
拆解的西门子igbt
window

网友:
西门子变频器上使用的?是要卖还是。。。。?

网友:
维修的,换了一个IGBT模块

网友:
请被扣分的朋友自己去百度搜索,不发无意义的话

网友:
请教楼主:
功率单元的型号?
另外,这个是低压变频器还是高压变频器的单元体?整机是西门子的什么设备?
这么大的模块,难得一见呀!

网友:
看机壳应该是直流调速装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