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3-06-16):
电源是比较简陋的电源,故障是:触发时发出轻微呲地一声,负载较大后,或者碰一下7500B的某几个引脚,呲声会连续出现,而后掉电。掉电后,绿线无电压,不能触发,紫线5V正常,7500B的4脚有3点几伏电压。疑惑的是:绿线无电压,7500B 4脚哪里来的电压?为什么没有将其拉低?7500B已换,一样。是KA7500B+LM339架构。

网友:
顺着绿线往上查跑线路,先修出绿线电压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取掉镊子后也没电压。

网友:
取掉镊子后有电压。

网友:
电源没修好,通常是不能上主板的。7500的4脚电压不能拉低,应该是339的2脚输出电压了,也就是电源起保护了。如果是空载或轻载正常就检查大电容及输出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A:
电源输出保护了,三路输出电压不管那一路有问题电源都会保护。

网友:
查查是否哪个输出整流二极管虚焊或者短路!

网友(点评):
输出滤波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保护了,三路输出电压不管那一路有问题电源都会保护。

问题就在这里。保护后芯片绕开绿线将4脚电压抬高,停止输出震荡信号。

网友:
一般有颗PNP三极管拉到地的,看一下吧!

你是造三极管的?真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