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上电

楼主(2013-06-16):
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REV:1.0
现象:按开机键电流0.01 电源指示灯亮5秒左右后熄灭。然后按开机键,指示灯还是亮几秒后熄灭。可以反复的开,就是电流上不去。
拆机检查 3.3 待机 5 待机都正常 。EC型号为KB926QF ,更换后开机电流上到0.65左右 停留几秒后掉电。掉电后开机电流也是0.65左右停几秒掉电。过了一会按开机 电流又只有0.01了。电流能上的时候测了各电感电压均正常。有没修过的大侠给点意见。感谢!

补充内容 (2013-6-19 12:16):
现问题已解决  问题还是出在EC 上面  我之前换的EC型号的后缀为D3 拆下来的为E0  前天发了10个E0和10个D3回来了,现换上E0正常上电显示。感谢大家热心的解答。

网友:
刚又换了个新EC 又上了电  到0.65A掉电 。       又只上电了4到5次  现在又不上电了  开机灯亮个5秒左右 电流依旧只有0.01了

网友:
能上电时用手摸ec是不是很烫,如果是的那可能过流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保护隔离公共电压端电流值过大 也会烧坏EC吗

保护隔离公共端电流过大是因为后面的负载有短路才会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负载电路有短路可以断开保护隔离公共电压端用烧鸡法来判断吗

楼主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ec型号不对而烧坏的,不是过流烧坏的。

网友B:
一样买10个? 估计多长时间能全用掉?

网友:
G460这故障还没修过。收藏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买10个? 估计多长时间能全用掉?

这个型号都是很常用的了 手头没有不方便  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的完  没有了还不是又买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