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显示器 亮一会黑屏 开关灯不亮

楼主(2013-06-16):
三星22 显示器   拿来时候灯闪  过一会没有反应了  拆开测 没有明显坏的原件    单侧灯管 下灯闪灭  换掉       上原板点亮  症状依旧    换驱动正常   点一会  不亮了   再点屏出现竖线.求解决!!!

网友:
竖线
最讨厌线了 驱动板不匹配 所以出线了么,,,
楼主完蛋了 貌似。。

换回来驱动板 看看有没有线啊?

网友:
和我的一个显示器差不多    我的点亮正面看黑屏 侧面看有微弱的灯光 正面侧面都能看的横线 横线会渐渐变淡  驱动板 和电源板 都没问题   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