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2L-S3P不触发简单维修(附特殊触发分析)

楼主(2013-06-16):
故障:不触发。(附分析NUVOTON3012S管理SLP_S5#信号及W83303控制3VDUAL和控制ATX_PSON#的特殊触发电路)
维修流程:
1。先上个裸图。
2。按不触发维修流程:3VSB  PWRSW  32.768 VCCRTC RTCRST#  RSMRST#  PWRBTN# SLP_S5#  SLP_S3#  PS_ON#  一步步查。
3。先查到3VSB (PCI A14) 为0V 。好了,后面的基本暂时不用查了,先把待机3。3V修出来。(图)
4。从PCIA14跑线到内存插槽附近的一N-MOS管S极。
(这里注意并不是所有PCIA14都会接到附近的1117或1084上,比方如这个板子PCI槽附近的1117就是输出1.2vDUAL桥待机供电的,这个供电也很重要,如果5VDUAL出来了这处电压还没有,这个点就要查下去了)。既然到了MOS。那肯定MOS要工作起来才能产生这必要的3。3v 先查该MOS D极输入为0。99V(本来量的是0。79V,此0。99V是后来加热了P0603以后的电压。0。79V是正常的P管内部二极管压降。)
明显不正常。测该管DGS均无短路,这个情况下输入已不正常那么G极电路就先不去查了。先查这0.79v的来源,通过跑线很快找到了来自附近一个P0603的P-MOS 的S极上。既然上级来源是P沟MOS。那么造成电压偏低的只有三种可能:1。上级电源(ATX紫线5V)电压偏低同时P管未打开。2。上级电源正常,P管未打开,MOS内部D-S产生的压降形成0。79V。3。后级短路拉低电压。经查上级电源正常为4.9v。
5。再查该P管G极为4。8V,
明显的该P管未工作。正常工作应为0V。为了更好的测试后级有无异常。果断的给该处加上一个5V左右电压进行排查。上5V电压后 PCIA14恢复正常的3。3V。
电流表上电流0.2A正常,电压没有被拉低。
那就是就说解决这处P管G极控制电压问题就完成3。3VSB的维修了。再跑线,该G极连到旁边一个NUVOTON 3012S的8脚上。
6。测3012S。1,2脚电压正常。8脚没有被正常拉低。果断更换3012S。 更换3012S后再测P0603 S极后电压被正常置低为0V。
再测PCIA14已正常3.3v。
上CPU,内存开机显示。

以下是完成维修后的电路分析。。NUVOTON 3012S 这是一个较为新型的触发管理芯片,一般会结合IO或W83303等时序控制芯片使用。该芯片工作原理如下:
1,2脚得到5VATXSB紫线待机电压后,置低8脚电压打开相连的P管,让W83303时序控制芯片得到供电,14脚控制N-MOS打开3VDUAL ,使南桥得到待机3VSB。NUVOTON 3012S  5。6脚与桥内部时钟通信(此板NV架构)。等待用户按下PWRSW#后,3脚得到高低高跳变,同时7脚也输出高低高的电压跳变(可以看成同相电路)最终于使IO得到PANSWH#或桥得到PWRBTN#。然后置高4脚,让南桥发出的-SLP_S5顺利置高,开启内存电压,并进行反馈到桥的MEM_VLD。桥再发-SLP_S3回IO。IO发IO_PSON# 到W83303 42脚, W83303 44脚再拉低绿线,+V电压开启。

注:该版本的板子并没有对应的图纸,以上分析是经过跑线及结合M52L-S3P_R23 和M52L-S3 V1.0 图纸的分析结果。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工作台很朴实

网友A:
很好,很强大,这种板太坑爹了,非要在开机电路里再加一个芯片,这设计太变态了,不过经过楼主的讲解,弄清楚了它的原理,以后碰到这一种板就好办了,呵呵,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原來觸發電路還有這ic參與,我手上躺了好幾張m55 m57的板也是部觸發,io和橋都換過了,還是沒反應,回家查查看,感謝~~

网友:
电路图左上方有EUP标示,此芯片是一个绿色环保节能的多功能电源控制器

网友:
理论学得不错,图文并茂好理解!

网友:
按引脚功能,这个芯片会管理RSMRST# 和PSON# DUAL电路及1.2v桥供电等。通过跑线,确定了该板是有用到PSON#功能。这个有点近似 IT8282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芯片相当于IO功能了吧

只能说是拥有IO控制上电的功能吧。

网友:
厉害,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2015-01-26):
这个主板待机电压3.3VSB应该也是通过W83303 本身13和14脚发出高电平信号控制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强大,这种板太坑爹了,非要在开机电路里再加一个芯片,这设计太变态了,不过经过楼主的讲解,弄清 ...

这是个电源节能控制芯片,在NUVOTON 3012S芯片损坏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取下本身将8脚对应焊盘位置和9脚相连接地和短接3和7脚解决故障,相当于强制给8脚一个低电平信号输出导通P沟道MOS管和省去了开关到IO和W83303芯片之间NCT3102的转换。

网友:
这板有点特殊啊,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5-12-25):
引用 网友C:
触发针有49伏正常吗

开机针触发针有3.3V和5V左右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双重供电换电路出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里1.2vdual南桥待机电压推测也是通过5vsb通过1117三端稳压器内部电路转换输出的。

网友:
这里0.2安推测是5vsb待机正常工作电流值。

网友:
历害,没有图图纸都 会举一返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