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S抓狂的维修。。。。

楼主(2013-06-16):
机型:HP2230S故障现象:插可调电源,待机0.1A,微短
拆机,打各电感阻值,3V电感对地,阻值21欧,其他正常,5V电感阻值135欧。。。翘起3V电感一端,测量是后级短路,直接烧鸡大法伺候。
      电压3V,电流变0.9A多,电流这么大,应该可以发现了,哈哈。。。左摸右摸,上下前后都摸摸。。。。你妹啊,一点都没发烫的地方,这么大电流没发烫,一般都是去大点的芯片的了,EC和南桥的概率大。。拿着板仔细的观察了下,当看到左边的USB口边的5V电压转换管的时候发现有稍微烧了的痕迹, ,测量4脚EN,SLP_S5#_3R发现对地了,而此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同时去了U21,U26开机USB接口5V供电,直接去了这两小芯片,还是短路,结合3V电感也短路,看来只能是南桥了,BGA下来南桥,测量发下这两短路点都没短路了,料板上拆了个植上。。。。测量没发现短路的地方,上电,电流0.02-0.01-0.02跳变。。。3、5V电感无供电,测芯片条件,22脚18。5V 19脚无线性供电,不对,这个芯片只要有供电就有3。3V的,断电打对地阻值,短路,0.01,麻痹的,这么低的阻值烧鸡肯定烧不了的,直接下了51120,还是短路,再下了EC,阻值正常料板上找料件换上。。。上电,电流0.02-0.15-0.02之间不停跳变。。3V,5V已经出来了,但是也是在0-3V,0-5跳变,天气热,修的火气大,这里大厦开的空调和没开差不多。。。发现3,5的开启信号EN也是跳变的。。。追查是KBC_PW_ON控制,EC发出来的,也是在跳变。。查EC的供电什么都正常。。?????没思路了,看下图纸的上电时序吧。。。
这机器待机的时候就应该有3,5V电感有电的,所以待机的时候SLP_S3#_5R肯定是应该有的,但是查了这个信号,好想只有这里是标SLP_S3#_5R,其他地方没,应该是标错了。。。结合图纸和实际测量,
此处实际应该是SLP_S3#_3R,实际测量只有0.3V多,肯定不正常,这信号是南桥待机正常,经过R1086 发出来的。。。。R1086在哪里呢?找啊找啊,,眼黑了。。网上找了很久才找到点位图,断开这个电阻,测量两端,发现南桥那端电压是3.3,又是后级拉低了,。。。头痛啊!查SLP_S3#_3R的去处。。。。。10多处啊,大多都是内四列供电芯片和管,先跳简单的
拆了几个都没杀错了。。。当拆到U9时,直接没待机了。。。
上回去还是没待机了,。。芯片坏了吗?料板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一样的芯片,这个是电源检测和充电芯片吧,换上,待机出来了,按开关电流直接上到0.5A多。。。好了???真是莫名其妙啊。。。应该是这个芯片内部拉低了SLP_S3#_3R,真是无语了!上U,HP熟悉的LOGO出来了,至此,修复。。。有些地方还是搞不明白。。。。

网友:
短路真心还不会,可以说下大概的方法吗?

网友A:
一修机么,我觉得后面的故障可能是烧出来的

网友:
这个板子都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蛋痛啊,修了一天。。。没遇见过这种短路那么多的,

能修好就行了,时间不是问题,如果你花了半天的时间去修出几个故障,还有故障你觉得你是放弃还是继续呢,呵呵,所以啊,维修真的不好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修机么,我觉得后面的故障可能是烧出来的

烧出来就好了,根本是无关的部件。。。你以为随便烧下就能烧坏啊,在安全电压内几乎没可能,这边修的都是同行发过来的。。。客户直接来的很少

网友:
为什么没测adp_pres又或者你测的结果是正常值?

网友:
SLP_S5#_3R应该是触发后才产生的吧,这个图上SLP_S5#_3R是用来开启总线,集显等供电的吧。说白了这个板子最终祸源就是BQ24740。不过楼主的耐心真的 值得学习,要是我早扔掉了

网友:
你那个点位图怎么解压出来只有1个字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蛋痛啊,修了一天。。。没遇见过这种短路那么多的,

我上次修一打雷坏的,都坏了大大小小7个元件.如果你这个不是因打雷引起的话,我感觉烧机法对大电流的电路还可以一用,有些供电电路最好别用烧机法,很容易自己烧出故障来.

网友:
修好了就不错了,我有台机器亮屏后3秒掉电,真的是抓狂了,呵呵

网友(2013-07-22):
引用 网友D:
SLP_S3#_3R这个信号是不是有参与南桥待机 与EC开机触发 的 呢

S3这个信号拉低很多时候是不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修一打雷坏的,都坏了大大小小7个元件.如果你这个不是因打雷引起的话,我感觉烧机法对大电流的电路还 ...

确实此机雷过后来的   大大小小的换   后面这个机子不装COMS电池是自动上电的   S3拉低  直接量不到短路  一个一个排除的   找可能性大的  排除出来的

网友:
英业达经典的  板层短路   修的人都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