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和I3 530

楼主(2013-06-16):
一块技嘉H55M-UD2H CPU是i3 530,用集成显卡开机,基本是上电一秒断电,又自动上电-断电,这样反复,关机,再开机,偶尔会点亮,点亮一分钟内,显示器屏幕没字符了,整个屏幕红,绿交替跳,其中有一次进PE,用CPUZ测试了下CPU,显示单核,单线程,i3 530应该是双核,4线程的啊,内存,电源都换过,没有多余的H55主板和1156接口cpu,无法换,请教,这样的情况是主板坏的可能性大还是cpu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CMOS放电查上电时序 查5个待机条件 3个触发信号

网友:
主板 桥问题多一点

网友:
这块板子是单桥的,型号是bd82h55,开始对桥加热后,基本能每次点亮了,但系统装了一半就自己关机了(不是重启),后来拆了桥重做,第一次也能点亮,然后再开机就出现上电-断电的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