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主板上有那么多的电容啊!??实在想不通!!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6-16):
我觉得在电源接口处的滤波电容是有必要的,其它地方的大大小小,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电容我觉的应该可以省去,没太必要弄的那么复杂!适配器输出的电就已经是经过处理过的稳定的直流电了!为什么还要在大大小小的芯片的周围,供电和信号上还安装上电容呢!??有必要吗?本人实在搞不懂啊!!难道是在主板上某些芯片工作之后会产生震荡的带有波的电呢,还有交流信号是不是也是这样产生的啊!所以得用电容啊!按道理讲,显示和音频的电路中的耦合电容应该也可以用导线或者电阻直接代替啊!(我知道是不行的,原因隔离直流成分!)但是也并不影响使用啊!至少能维持一段时间,至于性能,质量和稳定性肯定不佳!

网友A:
你的问题太深了,换个论坛问问。很多太深了。

网友B:
非常有必要。。。反面教材,国产机和山寨本省掉大量的电容电阻。。。你们懂的。省那几块钱,就是板子风险大大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太深了,换个论坛问问。很多太深了。

什么??你们什么意思???这个算的 上“深”!??这么打击我 啊!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有必要。。。反面教材,国产机和山寨本省掉大量的电容电阻。。。你们懂的。省那几块钱,就是板子风险大 ...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D:
为了电压不稳的时候击穿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了电压不稳的时候击穿用的

可一般情况下都是正常稳定的电压电流的!!除非适配器出现故障,电不稳定!

网友A:
从头开始找本电路原理的书看看,一步一步地往下看,一直到你能造主板吧。如果你有兴趣,有精力的话。
我也很想看,但是智力不够。
很多很深很深的。
希望你能成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一般情况下都是正常稳定的电压电流的!!除非适配器出现故障,电不稳定!

电是怎么产生的,如何获得电,以及获得电之后的电特性,如何利用这些电特性去创造事物。
我想你会不会想这些问题
你这么刨根究底,固然是件好事,但是难度太大了。
200年来人类获得的电方面的知识,广的不得了,深的不得了。
我以前也想找条路径,好好地看看这两百年来电的历史,人们都做了什么,怎么会想到这么做。
我也太钻牛角尖了,结果还是很茫然,浪费了大量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是怎么产生的,如何获得电,以及获得电之后的电特性,如何利用这些电特性去创造事物。
我想你会不会想 ...

说的好,朋友!很感谢你大了这么多字!你是在说我也爱钻牛角尖吗??呵呵,没人也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头开始找本电路原理的书看看,一步一步地往下看,一直到你能造主板吧。如果你有兴趣,有精力的话。
我也 ...

多谢,多谢朋友!感觉跟我蛮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擦。。修了三年板子。。几千块板子。。什么东西没见过。。国产机不好修的原因。就是因为偷工减料。。。

网友E: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很多有钱人 科学家都是从同一个很疯狂的想法开始的!  希望你以后发明出不用电容的板子的!

网友:
自己先去学习一下基础电路

网友:
起滤波作用    系统稳定   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一般情况下都是正常稳定的电压电流的!!除非适配器出现故障,电不稳定!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电压在传输过程中都会出现干扰,为了为负载提供稳定的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很多有钱人 科学家都是从同一个很疯狂的想法开始的!  希望你以后发明出不用电容的板子 ...

呵呵,,,多谢。。,,你能这么看就好了

网友:
哥们太可爱了

网友F:
耦合电容也是用来抗干扰的,因为信号的传输有载体电压,是直流的,耦合电容就是用来阻挡这些电压的,一般耦合电容都会放在信号的接收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耦合电容也是用来抗干扰的,因为信号的传输有载体电压,是直流的,耦合电容就是用来阻挡这些电压的,一般耦 ...

我还是不太明白!难道这些信号是带有脉冲的直流电吗????哦,我大概有点明白了,应该是芯片发出来的是信号脉冲信号,然后由拉电阻作为能量或者说载体传送这些信号,等到了需要接收的地方就用耦合电容将其信号部分耦合过来,不让前面的载体,也就是直流电进来!对吗???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G:
你说的那些应该大多数是滤波的作用为的是稳定的电流,需要稳定的大电流的器件周围都有很多。比如在cpu座子旁边或者里面会有很多,为的是给cpu提供极小波动稳定的大电流。你说的电源适配器出来的电流是稳定的只是相对来说的,有的器件如果电流不稳定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我想应该是防止电流不稳定才加很多电容的吧。

网友H:
话说弱弱的问一下比如时钟晶振,32.768的晶振 声卡晶振 网卡晶振 南桥晶振 显卡晶振都需要电容吧,那么时钟给的地方有很多地方那是不是都需要电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那些应该大多数是滤波的作用为的是稳定的电流,需要稳定的大电流的器件周围都有很多。比如在cpu座子旁 ...

可没必要弄那么多的电容啊!直接用几个大容量的电容代替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话说弱弱的问一下比如时钟晶振,32.768的晶振 声卡晶振 网卡晶振 南桥晶振 显卡晶振都需要电容吧,那么时钟 ...

是的!可是我所说的不是这些电容哦!嘿嘿

网友H:
估计一般DC/DC转换电路也需要电容吧 感觉好像很多地方都要电容 还有些是延时电容让电压延时开启一些信号来达到时序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估计一般DC/DC转换电路也需要电容吧 感觉好像很多地方都要电容 还有些是延时电容让电压延时开启一些信号来达 ...

延时电容???请问这个电容具体是怎么延时如何工作的,电容不是只有滤波,储能,谐振,旁路的作用吗,怎么还有叫“延时”的作用啊!还真没听过啊!呵呵

网友I:
我觉得这种问题不属于我们维修人员的 思考范围 只要懂原理 能修好 就行 你那问题 除非你想搞神马吉尼斯啊 神马发明啊 以后你设计出来不需要电容的板子把

网友J:
看来楼主你不是搞维修的,问这么垃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延时电容???请问这个电容具体是怎么延时如何工作的,电容不是只有滤波,储能,谐振,旁路的作用吗,怎 ...

就是让电压为电容储能,在电压为电容储能的那段时间就是延时了

网友K:
没人会问这些问题  嫌精力旺盛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人会问这些问题  嫌精力旺盛哈

呵呵。。。我知道,所以我做了第一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这种问题不属于我们维修人员的 思考范围 只要懂原理 能修好 就行 你那问题 除非你想搞神马吉尼斯啊 神 ...

呵呵,,我既维修,也喜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楼主你不是搞维修的,问这么垃圾的问题。

是吗??!我不是搞维修的??有何根据??这个问题很垃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没必要弄那么多的电容啊!直接用几个大容量的电容代替不就行了吗

好像弄好多个也是为了保险吧,要是就很少的几个万一坏一两个肯能就会导致电流不稳定,再说那些电容容量也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