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6-17):
本地连接和无线网连接都可以连上也能发送和接收数据就是连不了网,请高手分析一下,急急急
无线网
电脑

网友:
你的电脑的 DNS 或者hosts 找找原因,或者你有没有设置IP地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360.里面有个360断网急救箱。检测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你的电脑的 DNS 或者hosts 找找原因,或者你有没有设置IP地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360.里面有个360断网急救箱。检测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有没有欠费啊

网友:
你是不是在BIOS设置把网卡给关掉了

网友:
1重启 2看有无欠费 3重装系统

网友:
先打10000再说!

网友:
那可以不可以上QQ呢?可以上QQ就是DNS的原因啊

网友:
进入DOS 用PING 命令PING 一下 PING不通的话 一般是电信那边问题 PING 得通的话那就是端口问题 你看上上QQ得行不 打开网页得行不 有些是QQ上得起 网页打不开

网友:
360修复,基本上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
照楼上说的做

网友:
有路由器吧、?重新设置路由器,在不行找安装网络的公司来看,有可能是线路问题!

网友:
先联系网络运营商再说

网友:
可能是摩登端口问题,这个你要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