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松开开机键就掉电

楼主(2013-06-17):
    一个国产的小上网本,正常按开机键不能正常开机,长按不松手就可以正常启动,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下开机过程,查开关机管理芯片     开关键

网友:
上网本经常坏bios建议刷个试试

网友:
国产上网本,难道是神船牌的,拆机检查下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开关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是一个杂牌子,开关也换了,阻值电压也正常,不知道刷刷bios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