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不管用

楼主(2013-06-17):
三星R25 PLUS 二修机, 5V经U503转后级5V(P5.0V)对地阻值为0, 上电侍机芯片8734A发烫,电流到0.1A,拆U503 芯片不发烫,各电压正常。电流到0.35A 因为(P5.0V)还到CPU供电芯片。确定p5.0v 短路,把P5.0V后面的滤波电容都拆了还是短路,用烧机大会烧P5.0V,电压调到6.8V 电流为2.45A,到处摸没发现哪发烫。没招了。哪位大侠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后极一个一个拆 不要偷懒!!

网友:
主要怕别人动了手脚

网友:
可能是线路短路了吧    仔细看看了

网友:
板层也摸摸2A应该是很烫了

网友:
PCB中间层短路,这个很麻烦十有八九要报废

网友:
这个短路比较严重,建议一级一级的断开试下。。。

网友(2020-04-30):
摸摸你的烧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