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能用清并口WD硬盘SMART表的软件

楼主(2013-06-17):
有个下载盘,MHDD扫描无问题,但SMART表有红色警告,WIN7老是弹出报警。
1、WDR 3.0免费版本清不了并口的SMART数据
2、老ISA PC3000免费版能用,但进入菜单没看到有清SMART功能

求个免费能用的软件,要下载分也可以。

网友:
免费软件不好弄到呀,可以找个好用点的TREX试试。
WDR3.6的应该能清吧。

网友:
TREX 手里有能用的,但不知道如何输入指令,就会上面列出的几条。
WDR3.6能清,我找找。谢谢版主

网友:
不同的TREX指令有些区别的

网友A:
楼主手上能用的软件能给俺传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上能用的软件能给俺传传不~

你要什么?

网友A:
我想问关于这个:2、老ISA PC3000免费版能用,但进入菜单没看到有清SMART功能/
想问是不是要硬件支持~例如淘宝里说的~特定主板、特定硬盘~还有那些转接的配件~
还是刻入硬盘就可以用?
是2.4版还是4.6~所谓的强盗版是不是其中之一~
如果是不需要特定硬件支持的~光盘版
传一个给俺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关于这个:2、老ISA PC3000免费版能用,但进入菜单没看到有清SMART功能/
想问是不是要硬件支持~例 ...

ISA PC3000不要什么硬件,到处都有免费下载那种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SA PC3000不要什么硬件,到处都有免费下载那种呀。

哦~那奇怪了~问下你的主板是不是又两个IDE的接口?

网友(2013-07-23):
引用 网友A:
哦~那奇怪了~问下你的主板是不是又两个IDE的接口?

是呀。否则没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