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更换键盘的初级问题

楼主(2013-06-17):
笔记本原来故障是连键,订个键盘后有部分键没用,再次订货后正常,使用3-4天后全键盘失灵,怀疑订货地方有问题换别家订货后装上去故障一样,邱指点

网友:
不是键盘的问题吧!EC也会导致!

网友:
笔记本只会换件,液晶显示器才会

网友:
同意2楼,应该换个EC看看。另外,现在的键盘质量真比较次,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先测测键盘的好坏。

网友A:
订了几个键盘了,还是从不同卖家买的,EC...。。。EC管键盘么?以前怎么说是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订了几个键盘了,还是从不同卖家买的,EC...。。。EC管键盘么?以前怎么说是南桥的

如果要深究,还是下个电路图看看吧,应该有所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