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78开机灯红绿交替,不开机

楼主(2013-06-17):
一三星R478本
版号 BA41-01190A.
图纸,客户拿来开机不显,电流到1.01掉到0.89不动,加焊显卡后,现在插电源,开机灯红绿交替闪,不开机,查无3V.   5V待机,开关有3.3V .待机芯片51125。如图

16脚供电19V,13脚EN0 4.7V   3脚VREF 2V 8脚VREG3 3.3V  17脚VREG5  4.9V ,1脚6脚ENTRP1.ENTRP2由EC来的,无电压不知这两个脚是不是待机电压产生的条件啊,那个高手进来帮帮忙

三星R478 BA41-01190A.pdf

网友:
3 V     5V待机无短路

网友:
是不是把显卡焊坏了。或者有元件损坏了

网友:
23脚PGOOD要有5VS的电压呀,测测看

网友:
还是要看显卡部分的地方

网友:
发现个新情况,插电源有5V待机,无3V,3秒后5V待机没有了

网友:
三星的机子待机35V都是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按这个机子的图纸,是先出的5V.3V

网友:
现在就是开不了机,开机灯,一绿一红闪,南桥重做过了,待机芯片也换了,显卡重做了

网友:
我有两台 R428的  一个被老板把显卡 南北桥都搞过了 不开机。我来换EC好了 各组电压都出来 时钟芯片的板层鼓包了 焊不上去了

网友:
我现在也在想EC,定了个,到时候换上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