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显,怪问题

楼主(2013-06-17):
客户说不亮机,I3,HM65南桥,独立显卡!接电源触发0.22,测量没CPU供电,拆机后加焊CPU供电芯片后可以上电到1.20左右,有跳变了,接外接,居然不显!但接外接USB键盘灯可以亮!又接原装机器的屏,触发电路竟然又停在0.22!拔开屏线,再触发电流又可以上去。经多次尝试,都是一接屏线,电流就停在0.20上不去,不接屏线就可以上去,但外接不显示,只有USB键盘灯可以亮,拆开屏,量各供电又没短路,阻值又正常!换另外一个屏接上去也一样!于是重做了显卡!但结果还是一样问题!怪了!难道是显卡挂了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接屏电路就上不去呢?求大侠呀!谁遇到过类似问题?给点意见!急····

网友:
你看看屏线接口,针脚有没有插弯,导致短路了

网友:
对楼上说的不错是不是屏线短路了,或者接口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屏线查一下啊

网友:
傻,不先刷BIOS吗

网友:
屏线有没有短路呢,有的不接屏不出信号,接了没有,屏线上有没没 有LVDS电压,有几对测测一般的是1.几V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G460的机器、插了上半截就不行、不晓得为什么、我找了一条屏线和一张LED屏、发现好了、我就拆开上半截、吧屏线一插就是这样的现象、我就是换了一根屏线、G470还没遇到、、《经验分享》

网友:
那主板已经修好了,不是屏也不是显卡,原来是3.3V转3.3什么(忘记叫什么了)的电压有问题,大概在待机芯片附近,是一只8脚的场效应管坏了,至于型号都已经忘记了,更换后机器就好了

网友:
说清好不 有个提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