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康舒电源,开一段时间,会自动断电。

楼主(2013-06-17):
有一有一康舒电源,型号PC6001,开一段时间,会自动断电。
在正常时测量,PS-ON是4.9伏,
好像是保护了断电。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如果自动断电后,使用强制开机后,又可以启动。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估计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
负载能力差?不会吧。现在还在测试。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
如是负载能力差,那简单了

加大负载量,看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点评):
加大负载?试多几次,估计直接见到故障点了(也可能见到青烟燎绕)

网友:
想办法让电源满负荷 试试看

网友:
应该不是负荷的原因。刚查了,启动不了的时候,紫色,有5V,绿色也是5伏。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待机时,灰线,PG为0伏。

网友:
查下高压大电容
如果有严重失容,会造成自动掉电,本人修过类似问题

网友:
正常的待机状态下,PGOK是不是应该是5伏?

网友:
好像已经解决了。有个二极管的引脚脱焊了。已经加焊。现在正在测试。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带主动PFC的电源,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有时开机了会自动掉电。后来检查的结果是贴片二极管的虚焊。

网友:
昨天下午测试了一个下午。今天早上又反复开关,拔掉电源后,再来。都正常。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因为二极管的引脚脱焊。造成的这样的现象。加焊后正常。
可是为什么二极管脱焊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完全可以确认了。是二极管管脚脱焊的原因了。呵呵。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