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内容如下,谢谢

楼主(2013-06-17):
1crt因插座进水,保险烧了,惊测量电源部分没什么问题,就换了一个f2a的保险,原为t2.5a的,换上以后,打开开关,只听一声清脆的啪,急忙断电,经检查,发现保险没事,电源电路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发现哪个元件炸了。求教一下,会是哪的问题。
谢谢!

网友:
直接给用户说修不好了。

网友:
电源直接换新的

网友:
换一个大点的保险 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
开关管   或者压敏电阻

网友:
会啪一声就看不到什么元件坏?

网友:
电源开关电路烧了,修好成本都在15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