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显示器拖尾抖屏

楼主(2013-06-17):
PHILIPS显示器拖尾抖屏是什么故障呢?是驱动板坏了,还是屏坏了呀!!求高人指点

网友:
先用点屏套件试试

网友:
拖影跟驱动会有关系么?

网友:
拖尾这现像,一般都是屏的问题多点。。建议先用通用板测试一下看先吧。。以保万无一失。。

网友:
以前遇到的几个都是屏问题

网友:
驱动应该有很大问题

网友:
可能屏坏。。。

网友(2013-10-15):
有的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