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LA4103P 外屏开机 内屏无显

楼主(2013-06-17):
接到客户一台CQ 40的机器

版号:la-4103p

intel芯片组的

原故障是不开机  电流卡在0.9左右   刷BIOS可以开机

现在 问题是  外接显示器能点亮  内屏无显  我了个去  测 lvds

lcdvdd没电压

受控于显卡发来的一个信号  此信号为低电平  短接 Q8   LCDVDD有3.3V出来了

开机屏好像有一下 跳变。但是  屏还不亮

clk 和data  没波形。

开启 lcdvdd的信号 来源于此   此处是显卡

请问下大家  是不是显卡  挂啦?

我重新直球过原来显卡  还是如此故障。

补充内容 (2013-6-19 22:28):
已经搞好了  本来短接Q8  lcdvdd可以出来3.3V的高电平  但是 屏幕不亮  后来换了显卡  enavdd就自然变成高电平  再后来就好啦  呵呵   换显卡搞定。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也爱坏。

网友A:
换屏线坏的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线坏的非常多

lcdvdd 3.3V出来后 屏幕感觉要亮  跑马后 屏幕感觉有一下跳变。就是不亮啊  颜色变深了点

网友:
这机子屏线容易坏

网友:
人家已经说了, 换了显卡好了,  你们没看见??

网友(2013-07-30):
楼主,这屏线和DV4的通用,多备些吧,很爱坏,十几元钱。

另外,这CQ40(板号LA-4013P)有的本屏不显但外接OK-----BIOS损坏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