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外接显示,接屏不显示

楼主(2013-06-17):
联想G480外接显示,接屏不显示,我显卡和屏线、屏换过了,那位大哥遇到过。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刷一下BIOS呀,查查LCDVCC

网友:
查下 LVDS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查下屏的开启信号有无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屏的开启信号有无3.3?

就是没有的,显卡换过了。3.3V是显卡控制的,显卡没有出控制信号。

网友:
加焊下 显卡试试~~~~~~~~~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有检测到屏 所以没 发这个信号?

网友:
查查 屏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键盘切一下试试。修过一台切后可以显的。重启后又要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