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41 的主板,加一个x700显卡上去开机不认独显, ...
一块技嘉G41 的主板,加一个x700显卡上去开机不认独显,要重启才认独显

楼主(2013-06-17):
一块技嘉G41 的主板,加一个x700显卡上去开机不认独显,要重启才认独显是什么问题啊,帮忙分析一下
显卡

网友:
X700?老爷卡啦,我曾有一片X800,当年客户升级X1950白送的,开始还当宝,现在给我100就毫不犹豫的卖掉了。
楼主换别的卡试过了吗?

网友:
BIOS问题,建议刷Bios

网友:
先换显卡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有可能是供电问题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有点老了吧 可能是bios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