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前辈见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3-06-17):
本来是不跑 刷了BIOS 就这样 一开机就这样不显LOGO,ACER 4733Z ,按键盘也没反应  装硬盘也不引导 而且很奇怪  开机后上电到0。5 一会掉电,自动加电。然后就亮了。。。

网友:
有换过BIOS版本吗

网友:
建议在刷个BIOS。你这个是不是显示就死机啦???

网友A:
摸摸有没有发热的地方,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多半是BIOS刷错了,建议多换几个版本

网友:
bios 不对吧

网友B:
同意楼上,还是BOIS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两个 感觉没刷进去 一个就是你发的 呵呵,上面的意思好像是什么版权,我觉得可能是没刷好 导致BIOS芯片损坏?放了一天 现在都不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摸有没有发热的地方,刷个BIOS试试

南桥有点给干了。。。然后后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还是BOIS的问题

是的  本来都不跑吗的

网友:
换个BIOS  重新刷一下

网友:
bios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我遇到过BIOS错误显LOGO就重启的,不知你这个怎样,我感觉BIOS问题。

网友:
换个BIOS版本,重新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