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触发不显

楼主(2013-06-17):
华硕X82S板号F80S开机没有显示,电流在1.09和0.9时不时循环重复跑,好像过了内存,不过显卡一样,CPU显卡内存供电正常,BIOS刷过,显卡换过了还是一样、、、请问什么问题,之前听客户说是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用,在拿出来就那样了、、、换了显卡之后摸那北桥很烫,刚好有一个一样的换过还是一样、、电流也是在1.09上不去、、

网友:
外接显示吗

网友:
可能是受潮了  看看哪里供电没上来再说

网友:
华硕的机器 坏的 就是多啊

网友:
bios没刷好

网友:
刷了几个了

网友:
还是继续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2014-07-15):
还是把时序都查下吧